TD200的嵌入数据无法修改?

楼主(2006-12-05):
我在STEP 7 MicroWIN V3.2中用TD200向导组态完毕后,然后采用模拟器模拟TD200,所有报警信息显示都正常(模拟器模拟的是TD200 V1.2版本,而我组态时选择的也是“V2.1或更低版本”),但嵌入数据却无法修改!请求帮助!

楼主:
我在程序中或在模拟时把需要显示的信息使能位已经设置为1了,所以信息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但是,把光标移动到该信息位以后按下ENTER键,光标却不跳到嵌入数据哪里,还是在信息的第一个位置不动。可我已经把嵌入数据设置成:
而且,在模拟时我也把“允许编辑位V36.4”设置为了1,但仍然不能编辑嵌入数据,为什么?

楼主:
信息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西门子800也给我回电话了,说只要在向导中选择“V2.1或更低版本”,而且嵌入数据选择“允许用户编辑该数据”就可以了,不用修改“编辑通知位”和“允许编辑位”。
唉,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难道是模拟器的问题?实际上是能够修改的???

楼主:
模拟显示一直都是这样的:

楼主:
按下Enter键也是这样,并不跳到嵌入数据上去,怎么回事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A:
哪能下TD200模拟器?

楼主:
你在百度搜索“西班牙 S7-200”就可以找到。

楼主:
但如果要模拟TD200,还得有一点技巧。

网友B:
    模拟TD200功能有限,要用就直接用TD200进行调试.直接,方便,放心.不然的话,模拟得再好,也不知到真正用的时候,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一句话------模拟毕竟是模拟.

网友C:
我实在没明白,TD200这只有两行显示的烂货竟然有这么多人用?

楼主:
该工程已经调试完毕,我已经证明是模拟器的问题,实际上是能够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