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的并联使用

楼主(2006-12-05):
1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重载启动,用150平方的铝线。150平方的铝线的载流量为290A。而两根50平方的铝线并联也能达到290A。为什么都用前者而不用后者呢?是因为不经济,还是因为存在电流分配不均的问题?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A:
本人在北京某公司工作,专门做工控,广电音视频,楼宇自控领域电缆,主要品牌belden
联系方式:13366192286

网友B:
  电缆并联存在分流不均的隐患..应尽量避免应用电缆并联增加载流量的方法..如一定要采用,必须考虑均流系数..具体数据可以从相关手册上查到..
   大功率三角接法的电机的接线可以考虑6根出线,在电柜内并成三角接法,这样每根出线的点载流量可减小到3根出线时的1/1.732倍,从效果达到电缆并联的目的而不存在电缆并联存在的分流不均的现象....

楼主:
我见的最大的电缆是240平方的铝线,也就400多个电流。工作中有没有比这还大的电流?如有,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我所知道的是300平方的铜芯电缆,空气中载流量450A左右。

楼主:
那比450A大的电流怎么处理的?

网友D:
那比450A大的电流怎么处理的?

上大铝排,我们这经常用.

楼主:
母排我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距离比较远,电流又很大的时候怎么处理?如电镀时电流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除了母排,电缆的最大载流量是多大?

网友E:
 母排我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距离比较远,电流又很大的时候怎么处理?设置就近电源.我们厂把1万比380伏的变压器设在大功率设备旁.

网友F:
我见过两根4X300的电缆并着用的,但着方面的问题到是没去多考虑.

网友G:
电缆并联运行没有问题,不同截面,不同阻抗都可并联运行,因为阻抗不同电缆可自动调整电流分配,因温度不同阻抗不同电流也不同,最终实现温度、电流的动态平衡。

楼主:
粗电缆与细电缆相比,电流密度差别很大。既然电缆能并联运行,为什么不把粗电缆做成多根细电缆,再并联起来,以节约金属材料?

网友G:
小截面电缆的电流密度大,但多根并联时其散热和敷设方式要乘修正系数,所以输送电流并没增加太多。
  另,我设计习惯是一个项目使用一种规格的电力电缆(多数使用VLV120铝塑力缆),根据计算电流选择2、3等并联送电。其好处是采购成本低,可整盘购买。安装方便,附件单一。备件少,备一根即可。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设计思想。施工中电缆的型号越少越好。

网友I:
就像小功率的保险管5A不能简单的用五个1A并联代替一样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J:
用凯装电缆的话要每条都要接上三相,

网友K:
还有,容易接线

网友L(2008-01-16):
上面楼主面回答很全面。支持了!

网友M:
一是电流不均二是不经济

网友N:
我们用的最大的电缆400平方,685A电流

网友O:
主要怕点电流不均

网友P(2011-05-25):
引用 楼主:
母排我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距离比较远,电流又很大的时候怎么处理?如电镀时电流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除了母排,电缆的最大载流量是多大?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流呢,今天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G:
小截面电缆的电流密度大,但多根并联时其散热和敷设方式要乘修正系数,所以输送电流并没增加太多。

网友G:
我设计习惯是一个项目使用一种规格的电力电缆(多数使用VLV120铝塑力缆),根据计算电流选择2、3等并联送电。其好处是采购成本低,可整盘购买。安装方便,附件单一。备件少,备一根即可。

网友Q:
在接线时,可以采用等电位母排连接!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电缆并联运行没有问题,不同截面,不同阻抗都可并联运行,因为阻抗不同电缆可自动调整电流分配,因温度不同阻抗不同电流也不同,最终实现温度、电流的动态平衡。

网友R:
这么大的电流,没听所过,

网友S:
120以上并联起来用,到是多见,两根50的并起来用,比较少见吧。

网友T:
电缆并联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就是用了VVR240平放的12根并联,3相总共36根,最高电流可以可以达到8000A。已经运行了2年。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电缆并联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就是用了VVR240平放的12根并联,3相总共36根,最高电流可以可以达到8000A。已经运行了2年。

牛!

网友V:
电缆并联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就是用了VVR240平放的12根并联,3相总共36根,最高电流可以可以达到8000A。已经运行了2年

请教:用在什么地方,多长的距离 ,正常使用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