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哪个版本能识别6ES7314-1AG13-0AB0?急!

楼主(2006-12-05):
我用的是STEP7 V5.3+SP3,但无法识别6ES7314-1AG13-0AB0,故程序传不过去,无法进行系统调试。请道友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Step7 V5.2 SP1通过升级硬件库版本可以找到该版本。你的Step7 V5.3也一样需要在硬件组态中Option菜单中执行Install HW Update功能下载6ES7-31X-1A?13-0AB0升级程序才可以找到。

网友B:
用5。4的试试。

网友C:
在线升级一下硬件

网友D:
实在搞不定,就去找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E:
在硬件组态中Option菜单中执行Install HW Update功能下, 在线升级一下硬件便可

网友F:
在线升级成功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到网上升级了一下,现在已经弄好了!谢谢了!

网友G(2007-05-07):
谢谢,我也是这样

网友H:
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要升级一下,就OK了

不会,学习!

网友:
在线升级就可以了,不管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I:
 Step7 V5.2 SP1以上的就可以吧

网友J:
现在最高版本是5。4,但5。3应该也支持的!

网友K(2010-04-27):
我这里有一个PLC小系统,现在所有卡件都无法识别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