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电动车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2006-12-05):
如何延长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日常维护和保养

1、不要无初速度状态下直接电启动,上坡时,顶风骑行时,适当加上人力骑行,上述情况下,瞬间电流可达到十几安培,长时间大电流放电会加重盐化,会因电池温度过高形成失水、极板变形、活性物质脱落……现象,使电池寿命缩短,骑行中应巧妙利用滑行,尽量减少强行刹车和反复启动,可以节约能源和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2、不要追求过高的时速而剪掉控制器限速器的限速线,不要追求更大的扭矩而选用350W左右的大功率电机,放电电流与‘时速’‘阻力矩’大体上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加速阶段,放电电流更会成倍增加,持续的大电流放电,电化学反应激烈,会引起极板变形,活性物质脱落,电解液析氧,析氢逸出造成失水,这些都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甚至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电摩用的电池,使用寿命一般在3-6个月;大功率电机用的电池,使用寿命一般在6-10个月。

3、要及时充电

蓄电池放电时就开始了盐化反应(硫化反应),及时充电可以将具有活性的硫酸铅及时转化为活性的海绵状铅和二氧化铅,若放置12小时以上,活性的硫酸铅就会再次结晶成为较大晶体颗粒,成为不可逆盐化(硫化)。如果每次骑行都需要及时充电,使电池处于浅循环状态,会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4、要定期深放电

每月进行1-2次深放电,所谓深放电是指在平坦路面上,正常负荷条件下骑行到第一次欠压保护的完全放电,或者用放电仪进行完全放电,也就是使每个单个电压下降到1.75V,然后再完全充电,会使电池容量略有提升。

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①深放电和过度放电只是一步之遥,第一次欠压保护时,是深放电的标志,(当然控制器的欠压保护值应当准确定位在每单个电压为1.75V时)欠压保护后,蓄电池会有2-3V的回升电压,切不可用回升电压再驱动行使,对电池来讲这是过渡放电,对电池的损害是致命的。用放电仪来完全放电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②蓄电池厂家生产的蓄电池,很难保证内阻的一致性,特别是内化成的产品,影响内阻的变数更多,内阻的杂散分布更是多见,主要体现在深放电至33V(36V电池组)以下时,有可能出现其中一、二块电池(每块电池内装有6个单格电池)的电压迅速下降到10.5V以下,其余电池可能还维持11V以上放电,电池组的总电压可能还未达到放电的下限31.5V,此时应立即停止放电,这样的电池被称为“落后电池”,继续放电时,这个‘落后电池’就会过度放电而损坏,这样现象在初装时,并不明显,所以用户在使用电池一段时间后最好请有关部门用放电仪进行一次深放电,观察每块电池放电的一致性,如能维修更好,至少要记下其中落后电池放电至10.5V时的总电压值,这是您这组电池的深放电下限。当然一组电池中出现‘落后电池’,肯定会使电池容量大打折扣,而且充电时,‘落后电池’会最先充满,而随其余电池继续充电时就会过度充电,放电时,‘落后电池’会最先放电到下限,而随其余电池继续放电时就会过度放电,形成恶性循环,很快就出现容量迅速衰减的状况。

5、不要随意更换充电器,按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充电器。

整车厂的电动自行车出厂时,充电器是与所配置的蓄电池相匹配的。其补充电流、充电最高电压和转换电流、浮充电压、浮充电流是规定好的,其它充电器的参数都有一定的范围的差异,很有可能与所配置的蓄电池不匹配,所以不可随意更换充电器。

充电器在强烈震动和颠簸中,会使参数漂移,通风不良环境中使用,充电器的温度可达70℃左右,会使参数热漂移,都会影响充电器的正常工作,会对蓄电池造成过充电、欠充电等损害。

再有,充电器要有浮充的功能,充电器显示充满的指示灯亮时,只表示充入的电量达到总容量的97%-99%,应当继续进行浮充(涓流)充电2小时,使其彻底充满。这样可以抑制电池的盐化。充电器如果有正脉冲充电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电池的盐化积累。充电器若有负脉冲充电功能,则可以有效地消除电池的极化积累。

6、防止自放电

引起自放电的因素很多,如电解液及极板材料有杂质,引起局部电池效应自放电,隔板破裂,活性物质脱落,蓄电池盖上有浸润性灰尘,电解液或水形成回路自放电。

我们能做到的是保持蓄电池盖上的干燥和清洁。冬天从屋外移到屋内的蓄电池其表现上会有冷凝水,可擦拭或静置屋内待其蒸发后再充电。

7、不可欠电贮存

长期停用的电池,要首先将电池充满电再存放,并且至少每个月要重新完全充电一次。

8、一般的盐化蓄电池可由专业商家用修复仪进行干式修复或补液修复。

网友A(2007-04-01):
电动车设计的初衷是在骑行中给人以助力,即大部分时间是人力,骑车人疲劳了采用电力。可现在的骑车人太懒,从不用力,难怪都胖。
    电瓶要尽量减少充电次数,无论怎样保养,都没有减少充电次数对延长电瓶寿命的影响大。
    骑车人,多用些体力,对身体有好处。

网友B:
麻烦问一下,我的电动车两块电池好,两快不好,该怎么配电瓶.

网友A:
你那快和块什么意思。
  不知你是怎样测试出好坏的。如果你认为好的那两块,放电容量与新的接近,可买两块新电池与旧的一起用。放电容量下降很多的电池,内阻增加,与新的串在一起用,会被内阻消耗很多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