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术语扫盲

楼主(2006-12-05):
定位或剩余力矩: 在没有电流通过绕组时,能使电机的输出轴旋转所需用施加的力矩。

驱动器:一个用来运行步进电机的电气控制装置。这包括电源、逻辑程序器、开关元件以及一个确定步进速率的变频脉冲源。

动态力矩:在一定步进速率下电机所产生的力矩。动态力矩可由PULL IN(牵入)力矩或 PULL OUT(牵出)力矩所表示。

保持力矩:绕组在通以稳态直流电时,能使电机的输出轴旋转所需施加的力矩。

惯性:物体对加速或减速的惯性测量值。此处用于指电机所要移动负载的惯性,或电机转子的惯性。

线性步进增长(或称步长):转子每旋转一个步距角导螺杆所产生的线性行程。

最大温升:由电阻上拉方式决定,电机安装在通风的环境中,保持线圈中的电流恒定

牵入力矩:必须克服转子惯量的加速转矩,以及加速时固定连接的外接负载和各种摩擦转矩。因此,牵入力矩通常小于牵出力矩。

牵出力矩:电机在恒速下能够产生的最大力矩。因为速度不变,所以没有惯性力矩。同时转子内部的动能和惯性载荷使牵出力矩增大。

脉冲速率:每秒施加到电机绕组上的脉冲数量(PPS)。脉冲速率等于电机步进速率。

每秒脉冲数(PPS):电机在一秒钟内所产生的步数(有时称为“步数/秒”)。这由电机驱动器所产生的脉冲频率所决定。

升降速:在电机不失步的情况下,将给定负荷从原有的低步进速率增加至最大,接着再降低至原有速率的一种驱动技术。

单步进响应:电机进行完整的一步所要求的时间。

步进:电机每接收一个脉冲时转子的角度。对于直线电机来说,步进为直线距离。

步距角:每一步转子所产生的旋转,测量单位为度。

每周旋转步数:转子旋转360度所需要的总步数。

力矩与惯性比率:保持力矩除以转子转动惯量。

网友A:
就这意思.

网友B:
驱动器:一个用来运行步进电机的电气控制装置。这包括电源、逻辑程序器、开关元件以及一个确定步进速率的变频脉冲源。

驱动器还必须确定步进速率的变频脉冲源?您真的有把握?

惯性:物体对加速或减速的惯性测量值。此处用于指电机所要移动负载的惯性,或电机转子的惯性。

在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也被称为惯量、转动惯量

网友C:
真是有扫盲的感觉!还多一点基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