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振动故障原因(转载)

楼主(2006-12-05):
众所周知,电机的结构同时包含电气和机械两部分,也可以说是电气和机械的结合点。所以说,它的故障要一分为二的分析。对电机的振动故障原因也要分成两部分。

一般来讲,电机振动是由于转动部分a不平衡、机械故障或电磁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一、转动部分不平衡主要是转子、耦合器、联轴器、传动轮(制动轮)不平衡引起的。

处理方法是先找好转子平衡。如果有大型传动轮、制动轮、耦合器、联轴器,应与转子分开单独找好平衡。再有就是转动部分机械松动造成的。如:铁心支架松动,斜键、销钉失效松动,转子绑扎不紧都会造成转动部分不平衡。

二、机械部分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联动部分轴系不对中,中心线不重合,定心不正确。这种故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安装过程中,对中不良、安装不当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联动部分中心线在冷态时是重合一致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转子支点,基础等变形,中心线又被破坏,因而产生振动。

2、            与电机相联的齿轮、联轴器有毛病。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齿轮咬合不良,轮齿磨损严重,对轮润滑不良,联轴器歪斜、错位,齿式联轴器齿形、齿距不对、间隙过大或磨损严重,都会造成一定的振动。

3、            电机本身结构的缺陷和安装的问题。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轴颈椭圆,转轴弯曲,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轴承座、基础板、地基的某部分乃至整个电机安装基础的刚度不够,电机与基础板之间固定不牢,底脚螺栓松动,轴承座与基础板之间松动等。而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不仅可以造成振动还可使轴瓦的润滑和温度产生异常。

4、            电机拖动的负载传导振动。例如:汽轮发电机的汽轮机振动,电机拖动的风机、水泵振动,引起电机振动。

三、电气部分的故障是由电磁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主要包括:交流电机定子接线错误、绕线型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短路,同步电机励绕组匝间短路,同步电机励磁线圈联接错误,笼型异步电动机转子断条,转子铁心变形造成定、转子气隙不均,导致气隙磁通不平衡从而造成振动。
  导致电机振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以上仅是笔者在工作中,实际遇到的一些故障总结如上。

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故障原因,以上文章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转载自网易)

网友A:
同意上述内容.

网友B:
楼上总结的很好,估计也不会超过你上面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都是机械的原因比较多,但是在风机上面有时候要注意喘振现象,这个是由系统决定的。一定要注意风机的这个现象

楼主:
回贴的好同志还是存在的!

网友C(2008-10-07):
我这用的ABB电机,过一段时间比如几天或者几个小时电机内轴与外轴振动突然同时高报造成停车,但是在正常工作时振动也比较正常,现在还未找到原因,请教下专家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C:
楼上专家可否留一下联系方式,求教一下!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