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抗器是干什么用的(勿笑)

楼主(2006-12-05):
起因:厂内焊装车间电容补偿柜工作异常,查明电容烧坏,有人提出为未装电抗器。
我问(后来,没当场):电抗器是干什么用的。(本人从学就一直没弄明白,再加上遗忘过多,故而)。
求助,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能解答起因则更佳!

网友A:
电抗器其实就是电感,和电容器串联用来避免开关涌流和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的.但要串比值合适的电抗器.

网友B:
http://www.china95598.com/Html/powerquality/2006-6/17/17211150066172111504448258123.htm

网友C:
顺便问一下有直流电抗器吗?因为XL=2∏fL

网友D(2007-03-21):
有直流电抗器啊!

网友E:
抗电啊(玩笑)!

网友F:
电抗器就是电感,可使交流电的电压相位超前电流相位

楼主:
超前?为什么?相位?是什么?

网友G:
超前:在交流电路中,在没有电抗器的情况下,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电流同时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也就是他们的变化是同步的.在加入了电抗器后,在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波形情况就成了这样,电压在达到最值时,面电流却在0上,也就是电流的最大值比电压的最大值延后了90度,

网友F:
楼上的说得好,顶,但是个人认为具体超前多少度,与电感量有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电抗器的功用:1限流,2稳压,3滤波

网友G:
,书上说的是90度,与电感量有没有关,我到是忘了,知道的朋友来说个话,,,,

网友I:
通过纯电感中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这是电感特性,与电感量无关。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J: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有什么问题可咨询13325215833

网友K:
从本质上讲,电抗器就是一种电感元件。
用于电网、电路中,起限流、稳流。无功补偿、移相等作用。

网友G:
电流通过只有一匝的空心线圈时,他会不会发生移相,.....?

朋友们知道的顶下

网友L:
会。不过放在真空中就不知道了。  笑话了。

不会,学习!

网友:
电抗器一般接在变频器那里?谢谢

网友M: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N:
在这里电抗器是用来限流的,现在大都不用.用小型空开,压敏保护,小型自动空开可以分断短路电流,压敏保护用来,防止过电压

网友O:
hehe,丰富多采,牛人多啊

网友P:
同意一楼的!

网友:
磁力线在真空中能传播吗?

网友I:
能传播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