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专家:差压液位计在设备无料时显示压力值是什么值??

楼主(2006-12-05):
求助各位专家:差压液位计在设备无料时显示压力值是什么值??

网友A:
未必!显示数值不确定 呵呵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的工况,
如果确实是空了
迁移掉就可以了.
当然就是表就死在哪儿了,那就看看是不是取压孔堵了

网友C:
显示值是多少?有可能是零点不对

网友D:
什么时候都是正压室-负压室的压力!

网友E:
显示的是零位值,说明你的零位迁移没有做好。

网友F(2007-07-23):
求教差压液位计的压力管的构造,哪位仁兄可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G:
0%,是没故障的情况下,一般那样的液位计都是显示%值的。对液体来说的,浓度不高的液体。粘度高的另当别论,再说黏度高的一般不会用这样的仪器,都用放射性的和浮筒的。

网友H:
设备内与外的压力差!

网友I:
显示的压力值就是负压引线中介质产生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