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互感器和电压表

楼主(2006-12-05):
在一篇关于电压互感器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与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测量仪表一般选用100V的交流电压表”
我对这句话有点不理解
如果我们测量三相电压,那400V的用100V的来测量的话,就算有电压互感器来将高电压降为低电压,但是仪表显示的是100V还是400V呢
到底两者的配套应该什么关系呢?

网友A(2008-08-21):
我再用直流电压表,没有互感器吧?关注!

网友B:
你这是死读书。400V的电压可以直接测量,根本就没必要配套电压互感器。

只有高电压不能直接测量,才使用电压互感器。显示电压的如果是指针表,通过线圈的电压100V,但是表面的读数一般都作过处理,指示的真正的电压值,不用再换算。

网友C:
“与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测量仪表一般选用100V的交流电压表”这句话是对的。
电压互感器输出电压为100V,但与其配套的电压表的满刻度却是按电压互感器输入电压等级制造的。400V的电压不用电压互感器。

高压直流电压表一般串有取样电阻降压,得到毫伏级的信号进入直流电压表。

网友D:
支持,大家进来探讨。

网友E:
“与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测量仪表一般选用100V的交流电压表”这句话是对的。
电压互感器输出电压为100V,但与其配套的电压表的满刻度却是按电压互感器输入电压等级制造的。

“与电压互感器配套使用的测量仪表一般选用100V的交流电压表”中说的电压表是二次仪表,属低压表,输入电压最大为100V,但此100V在表盘上已换算成电压互感器高压侧的电压;400V表属低压表,输入电压就为400V。

网友F:
学习了!@

这是比较常识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