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海泰克触摸屏1711与S7-200连接用什么线?

楼主(2006-12-05):
海泰克触摸屏1711与S7-200连接用什么线?

网友A:
自己可以做。

楼主:
我不会做呀!有没有图呀!

网友B:
我这儿有现成的电缆,要的话可以给你一根。其它编程电缆也有,比如台达PLC、台达PLC--台达HMI、西门子编程电缆等。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C:
(西门子前)3——1,8——6

网友D:
pws6800c-p的和S7-300的通讯线如何做呢?

网友E:
对于hitech触摸屏,所有的com口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对于485通讯:
25pin : 14+ 15-
9pin : 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