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停止按扭,一个启动按扭,设计一个三个马达轮流转的控制电路图,有兴趣的朋友做做看

楼主(2006-12-05):
一个停止按扭,一个启动按扭,设计一个三个马达轮流转的控制电路图,有兴趣的朋友做做看

网友A:
靠你是不是有毛病
用PLC 不就行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的图片传不上去.

网友C:
2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27  SUI 8 年前就会

网友E:
好象以前哪个帖子上有了吧。

楼主:
简单就说来听听,好吗?朋友们

网友F:
第一种接线:材料:接触器(3个:型号:CJX1)'时间继电器(2个)中间继电器(1个)
第2种接线:接触器(3个:型号:CJX1)'时间继电器(3个)
还有第三种接线的吗?

网友G:
太幼稚了吧

网友H:
用几的时间继电器就搞惦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