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100继续请教

楼主(2006-12-05):
一个PT-100已经以三线制接在一个数显调节仪上(但没有任何的输出的接口)了,如何再将温度值送入到电脑中?

网友A:
选带串口的温控仪

楼主:
周公:有没有一种信号隔离/转换器将PT-100作为一个输入口,而同时输出两个,一个接原先的仪表,一个通过PLC连接到电脑采集数据?

网友B:
楼上的:没人会这样设计的。PT100本身是做为一个电阻接入仪表的,经过转换后不可能再变成一个电阻接入仪表。你要的功能本身就要包含在一只仪表中,即有PT100输入口,还有温度值的输出口,输出可以是电压、电流或数字信号,通常是0-5V或0-10V电压,4-20mA电流,或通过RS485相连的数字信号。

网友C:
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选用个双支的PT100就不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变送?

网友D:
宇电新出的7021可以做到1进2出,输出的是标准的电流信号。

网友E:
用带两路模拟量输出的隔离变送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