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卷径控制问题

楼主(2006-12-05):
有一台卷纸机,随着卷取的卷径增加,为保持线速度不变,卷曲的转速也相应降低,我想问一下,卷径是怎么控制速度的?

网友A:
通过张力传感器传给变频器,变频根据信号调速

网友B:
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高速

网友C:
张力传感器传给变频器,变频根据信号调速.卷轴速度不变时,张力会上升.张力反馈到变频器.控制调速

网友D:
想简单点的话弄个超声波测距的用上 不过有点贵 做个负斜率曲线给定就行了

网友E:
具体点,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F:
用变频器的力矩控制方式。要仔细调整哦。

网友G:
根据这D=60iV/πn 计算的

网友H:
力矩控制方式,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高速

网友I:
你真正搞懂张力控制就明白 怎么回事了啊

网友J:
你可以登录WWW.GOTOINOVANCE.COM,那里有非常详细的,纯粹用变频器来完成卷径计算,力矩控制的案例

网友K:
力矩控制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