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位号管理与RS485网络

楼主(2006-12-05):
中药房的每个抽屉编上号码,并埋设相应指示灯(可以是发光二极管)。通过电脑里查出所要中药所在的位号,再如何通过RS485网络将相应的指示灯(发光二极管)点亮?相应的硬件如何?软件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很有意思的應用.
我只看過小型的中藥房, 藥材不過數百樣, 老闆看了藥單就立即知道藥材放哪(應該有分類整理). 老闆的分析/記憶力比電腦還好用. 當然, 這是指小藥房.
回到原問題.
PC ==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 RS-485 Digital Output (D/O) Module
I-7520 : RS-232轉RS-485模塊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數字量I/O類型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smltype.asp?smacode=C07020

楼主:
上面的应用只是个比方,实际应用在工厂的配方管理上,一年下来有几万个配方,分类放在很多的资料柜中,快速查找很关键。
仔细深入中,看样子是方案是可行的啊。现在还有个要求,最好每个指示灯边上再接个按纽,这样把按纽一钦,电脑自动弹出相在的位号,好根据这个在资料库中查找相应的记录。这样又要增加输入模块了。当前根据要求,最少要64个柜子,如果指示灯和按狃组合在一个模块,安装起来就方便了,有这样的I/O组合模块吗?

楼主:
RS485 64个输入和64个输出模块,价格约多少?

楼主:
64个开关输入,64个指示灯,是用RS485 I/O模块,还是用PLC合算?

网友A:
有 DI/DO 混合的模塊, 也有純 DI, 純 DO 的.
您的需求可能是
64-ch DI = I-7051D x 4 pcs
64-ch DO = I-7043D x 4 pcs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 I-7520 x 1 pcs
價格資訊請洽 泓格科技上海銷售中心
公司電話:021-62471722
公司E-mail:sales_sh@icpda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