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

楼主(2006-12-05):
一台无刷直流电机,电压110V,进入电机有两组线,一组三根粗线,另一组八根细线,问:这两组线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粗线是电机电源
细线是测电机温度的

网友B:
细线应该是控制线,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C:
你的描述不太清楚,你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是否是位置控制的.如果是三根粗线在前,而八根细线在后,依本人的观点则是:三根粗线是电源线,八根细线是脉冲编码器接线(SPC).

楼主:
是控制开关门的.脉冲编码器接八根细线,每根线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C:
八根线:两根电源线,两根速度控制线,两根位置控制线,两根屏蔽线(接地线).我所说的是日本FANUC和MITSUBISH编码器。

楼主:
多谢 石石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