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组态王的问题请问

楼主(2006-12-05):
我现在用组态王遇到一个问题,我用定义了一个结构变量,然后画了一个设备的模板,里面的动画链接都是用这个结构变量里的变量。请问,我如果把这个模板进行复制到其他地方,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进行这个结构变量的替换。比如VLV1200,下一副图我想用VLV1201(其中VLV有一些子变量是相同的)。谢谢大家,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注:我用的是组态王6.5

网友A:
请不要用结构变量

楼主:
就算不用结构变量,那一下子替换那么多变量该怎么替换好啊!

楼主:
没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A:
工具里有替换变量名称,QQ:454527178

楼主:
呵呵,那边变量名称替换只能一个一个的替换,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把相同的部分一下子替换。

网友B:
   不能,因为替换不仅与变量名称有关,也和位置有关!

楼主:
不会吧,组态王功能也太差了吧!

网友C:
用图库精灵实现,即将你的VL1200块组合在一起,然后添加到图库中,再从图库中添加到你的画面中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甚至可将一整屏画面都打包成一个图库精灵。
我经常这么做,如我有一次同时控制6台窑,没台窑22个温控仪,我先做了一个温控仪,导入图库,再放置21个,组成一台窑的画面,整个画面导入到图库,做好另5台。每次都只要进行变量替换就好。且是同时替换。

网友D:
组太王画面切换用什么函数?如:返回上一个,切换到另一个。在帮助里没例子,郁闷啊。组态王的I/O点可以打包上传吗?如输入X1--X16的开关量能不能用一个点就搞定?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网友E(2007-02-06):
用DB导出和导入,删出不使用的变量.或编缉后导入.

网友C:
用图库方法实现:
把你做的模版存为图库,再在另外的画面中放置好,再替换变量。

不过组态王的结构变量没什么用,不用也罢。

网友F:
为什么打开图库中的图形不能旋转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