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有没有连接在RS485下的信号灯?

楼主(2006-12-06):
这样,计算机通过RS485网络对众多信号灯进行选择性开/关(同一时间只要一个是开的)

网友A:
如果你需要i可以帮你做.run144@163.com

网友B:
采用远程8路I/O开关量输出模块,RS485通讯总线连接。选择相对集中的众多信号灯,用一个开关量模块组成信号灯回路,在计算机软件上选择信号灯按钮开/关。需要开灯时在计算机上打开软件,点击开关按钮信号灯亮。操作软件在半小时内结束软件是免费的。
8路I/O开关量输出模块模块型号AI-3013D5
控制软件AI-DCSv9.0.0 (网站有下载使用版)
请登陆公司网站;有在线解答客服。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面的应用只是个比方,实际应用在工厂的配方管理上,一年下来有几万个配方,分类放在很多的资料柜中,快速查找很关键。
仔细深入中,看样子是方案是可行的啊。现在还有个要求,最好每个指示灯边上再接个按纽,这样把按纽一钦,电脑自动弹出相在的位号,好根据这个在资料库中查找相应的记录。这样又要增加输入模块了。当前根据要求,最少要64个柜子,如果指示灯和按狃组合在一个模块,安装起来就方便了,有这样的I/O组合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