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06):
请教:
    什么叫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它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就系统而分:接地保护主要用于TC、TT系统中。而接零保护主要用于TN系统中。具体来说,接地保护就是在TC、TT系统中把可能因事故带电的电器外壳(碰壳)通过接地线直接与大地相连;接零保护就是在TN系统中将可导电电器外壳与PEN线或PE线相连。TN系统中也可以重复接地,但接地线要与保护线相连。区别也就在这里了。更详细的就查一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