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 PLC 控制M系列变频器如何启动电机?

楼主(2006-12-06):
请问,台达EH PLC控制M系列变频器我通讯设定好拉,怎么能启动电机运行、正转、反转,哪位师父举个例子说一下吗?

网友A:
将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接到电机的三相端就可以了(要注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要与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致)
启动,停止,正转,反转都可以在变频器这端来设置.

楼主:
变频器单独到是可以自己能设定连线,但是PLC控制变频器我就不特别了解啦呀,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B:
如果用plc控制变频器,应该用数模转换模块吧?

网友C:
如果使用模拟电流/电压控制变频器,那么就需要使用数/模转换模块,如果使用通讯控制变频器,则不需要另外加数/莫转换模块。

网友D:
PLC控制M系列变频启动、停止及正反转,可以通过变频器外部端子接线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通讯来实现,但是对于即时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建议用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E:
可以通过变频器外部端子接线来实现,如Y1-M0,Y2-M1,C0-C1-COM联接.M0,M1功能可设定,M0有信号正转无信号则停止,M1有信号反转无信号则停止.

网友F:
使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启停是相当方便的,你只需要向H2000的地址里赋不同的数值即可,比如正向启动赋H13,停止赋H1,也可控制变频器点动或反向启动,可参照变频器手册.

楼主:
通讯完后,怎么给变频器设定频率啊

楼主:
我是想找点有难度的操作方法,利用的是485通讯,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如果在工作上考虑,还是要选底价格,性能好,易操作的通讯方法。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给它设定频率。

网友G:
想和变频器通讯的话,程序中你只要确定通讯格式然后将其写入到D1120中,通讯格式请参照D1120的设置说明,然后可以通过modrw指令向台达变频器地址H2000赋值控制启动和停止,向H2001里赋值写入频率
MODWR K1 H2000 K34(正向启动)(若是K1是停止)
MODWR K1 H2001 D200(向D200里写你要设定的频率值即可)
不过注意的是程序在同一时间每次只能执行一条通讯指令,所以有多条通讯指令时要利用通讯轮询来控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