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急:施耐德 ATV68 400KW变频器无法达到35Hz.以上频率。

楼主(2006-12-06):
一台施耐德 ATV68 400KW变频器出现这样的异常:
一、当给定达到30HZ以时,变频器发出很大的响声,像汽车发动机一样;
二、给定可以调到50HZ,但变频器输出频率只能达到35HZ,而且响声、振动加剧,出现严重振荡,振荡几次就跳闸;
三、参数无端被全部锁定,一个也进不了,断了电也不行。出厂设置也恢复不了。
向各位同仁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共振,使用跳跃频率试一下

网友B:
很显然参数被加密了。
得到密码后,恢复出厂设置。再把最高频率设置为50赫兹,其它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就可以了。
密码可以咨询一下施耐德客服。

网友C(2007-07-29):
我有ATV68 160KWC23N4的配件.需要请联系.13854156321

网友D:
当变频器有故障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变频器的自保护功能,比如当30HZ时,电流已经过大,变频器也可以限制频率的继续增加.武汉利德修变频器很专业,尤其施耐德变频器.他们的联系电话为:13517277275有问题可以和他们联系.

网友E:
1噪音是由于变频的前护板振动造成的,建议在两层前护板之间的紧固螺栓处加一个橡胶垫。
2频率不能上升可试试冷态电机参数自优化,还有一种可能是变频器散热器脏了,散热不好,清理一下。

网友F:
施耐德 解mi很麻烦,你还是找下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