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移动连接问题

楼主(2006-12-06):
组态王的移动连接中,移动距离与对应值的关系是什么?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A:
我记得1个单元格的距离是10

楼主:
移动距离与对应值的关系是什么?
比方说:我的物体垂直移动距离/向下是40,它的对应值栏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A:
当时我也是试验了几次才明白的,可好久没用又给搞忘了,我先看看再说。。。

网友A:
看了一下以前的程序,就想起来了:
“对应值”就是变量的值,上图的意思就是说:当变量由0(“对应值”——“最左”)变化到300(“对应值”——“最右”)时,图像以当前位置为参考点,从距离当前位置0(“移动距离”——“向左”)的位置(矢量值)向右移动240(“移动距离”——“向右”)的距离(24个栅格)。

网友A:
具体要怎么填这几个数字,和你的控制要求和实际控制情况有关系。

楼主:
谢谢老菜鸟,我再结合你给我的程序,仔细的研究一下。

楼主:
TO老菜鸟 还是不太明白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呵呵 如上图,移动距离是220,所填写的对应值是12,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动作无误。如果我把对应值改为24,产品移动距离是上一次的一半。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而我所采集到的产品移动距离的“模拟量输出”值始终是10

网友A:
先回答第1个问题:
你图上的意思是: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12”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22个栅格——那么根据对应关系,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6”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11个栅格......是线性对应的。
如果你把“12”改成“24”,意思就是: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24”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22个栅格——那么根据对应关系,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12”时,目标物体就向左移动一半的距离,也就是22个栅格......是线性对应的。
所以,产品移动距离是上一次的一半,没错呀!

网友A:
第2个问题:
“产品移动距离的“模拟量输出”值始终是10”——你是指那个变量?请详细或贴图说明。

楼主:
图1移动距离是220,对应值是12 图2移动距离是220,对应值是24 它们的“产品移动距离”都是10

网友B:
再说点别的,没有PLC,可以用模拟吗???怎么弄个模拟信号啊!!!!!!!!!!

网友A:
图上“产品移动距离”变量是哪个变量?(应该不是“产品”这个变量,否则的话画面上的产品就不会移动了)是否在文本显示000000010中已经嵌入了变量数据?
找到那个变量,查一下变量相关表达式或连接情况,然后就可以分析出为什么一直是10了。

网友A:
TO “SEE YOU”: 可以,你在“时间命令语言”中设置:
你也可以分析软件自带的程序,可以进行参考。

楼主:
我昨天试了一天,我明白“产品移动距离”为什么总是总是10了。因为我使用的是“发生时”的状态,并且命令是这样的“\\本站点\产品=\\本站点\产品+10;”。现在我把10改为了20,“产品移动距离”就变成了20。如图。我一直以为“+10”表示的画面的动作速度,看来不全是啊。 如果的把“\\本站点\产品=\\本站点\产品+10;”改到“存在时”中,如果“事件描述”总存在的话,“产品移动距离”的显示值就总是变个不停,能涨到上千。这种情况是不是我没有设定它的上限啊?

楼主:
“\\本站点\产品=\\本站点\产品+10;”中的“+10”指的是什么啊?是速度还是距离?
我在原来的程序设计中,在“位置与大小变化”中选用的是“旋转”在这个中的“+10”好像指的就是转盘的旋转速度。

网友A:
第1个问题:
    你说对了,在变量设置时没有设定变量的上限;
第2个问题:
    如果设在事件发生时,“+10”是指事件发生时变量+10;
    如果设在事件存在时,“+10”是指事件存在时每隔一段时间(55~65535ms,可以自己设定)变量+10;
    所以,这个“+10”不是距离,而是变化的幅度,它和设置的那个时间(55~65535ms)共同决定速度——时间越小,变量变化速度越大;变化幅度越大,变量变化速度越大;
    距离是在移动连接中设置的。

楼主:
如果的把“\\本站点\产品=\\本站点\产品+10;”改到“存在时”中,时间设定为55毫秒,出现的情况是动作方式不连惯,产品先移动一下,再移动一下就不动了。是哪里的设置出现了问题啊?

网友A:
产品移动很快:
55毫秒的时间就让变量从0变到10了,165毫秒的时间就让变量从0变到30了。而移动连接中设置变量0-24移动过程就完成了。
解决方法:你可以把对应值改大。

网友A:
移动不连贯:
每55毫秒产品+10,而产品变量为10时,产品已经快移动完了(参见移动连接设置)。
解决方法:产品=产品+1。

楼主:
TO 老菜鸟
头都大了一圈,还是不明白。呵呵
我把程序发到你邮箱了。
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修改过的程序已经发给你。
基本功能已经达到,但是也不是非常完美,如果力求绝对完美,请自己修改程序。
也花了我2个多小时,看来你得请我吃饭了@_@

网友A:
你存在的问题:
    1、VIEW状态的扫描更新时间(系统设置)没有修改;
    2、所有变量应当在“存在时”改变;
    3、呵呵,一下子搞忘了,自己去看程序吧......
    另外,程序中用到了IF...ELSE的嵌套,请注意分析。

网友A:
这个贴怎么喜欢看的人很少呀??????

楼主:
太谢谢你了。
什么样的问题,只要到了你的手里就变的简单了。
又学到了好多东东。
如果到了保定一定请你大餐一顿,来表示我的谢意。

网友A:
呵呵,谢谢了,不客气。

网友C(2007-01-15):
to:老菜鸟
能不能把你修改过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啊!谢谢了!
邮箱:doudou0227@sohu.com

网友A:
好的,没问题!
我放在我的FTP上:
ftp://gk:gk@deshengwu.vicp.net/综合/取百缸动作(修改).rar

楼主:
哈哈.
终于引起别人的关注了。

网友A:
哈哈,总算不是我们在这里唠嗑了。。。

网友D: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8 8:42:00
    先回答第1个问题:
你图上的意思是: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12”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22个栅格——那么根据对应关系,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6”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11个栅格......是线性对应的。
如果你把“12”改成“24”,意思就是: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24”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22个栅格——那么根据对应关系,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12”时,目标物体就向左移动一半的距离,也就是22个栅格......是线性对应的。
所以,产品移动距离是上一次的一半,没错呀!
 TO;老菜鸟
   上述中对12与24的描述是否有问题啊,怎么"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24”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22个栅格;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12”时,目标物体就向左移动一半的距离,也就是22个栅格......是线性对应的。
    整个距离是22个栅格,一半的 怎么还是22个栅格啊
还有如果"当变量“产品”从“0”变化到“12”时,目标物体向左移动22个栅格,那么“产品”从“0”变化到“6”时,如果把产品的移动速度加倍的话  会不会  也可以移动22个栅格啊

网友A:
TO 阿宝儿:
    1、“整个距离是22个栅格,一半的 怎么还是22个栅格啊”——那确实是我的笔误,谢谢指正!
    2、“产品”从“0”变化到“6”时,如果把产品的移动速度加倍也不会移动22个栅格——因为移动速度就是“产品”从“0”变化到“6”的速度,变化速度越快,画面上的产品移动速度就越快。但两者依然是对应的关系:、“产品”从“0”变化到“6”时,即使把产品的移动速度加倍,同样也是移动11个栅格。

网友E(2007-05-15):
好帖!以前没看到,呵呵
其实这个问题,自己多试试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老菜鸟厉害

网友F:
高手就是多啊

网友G:
to:老菜鸟
组态王做沿椭圆轨迹旋转怎么做,指点一下?

网友A:
作任意已知函数的轨迹(包括椭圆轨迹):
1、先自己写出这个轨迹的函数;
2、在移动时把这个函数嵌入到移动的数据里面——移动时Y就是X的这个函数。

palandin:

网友H(2007-09-24):
我想请教一下老菜鸟,我弄组态里的移动问题很多天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关于指示灯到达某种状态时物体就会移动,可是弄了好几天,逻辑还是没弄清楚,请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H:
着急啊,天天摸索,越来越迷惑了。

网友A:
“指示灯到达某种状态”——指示灯只有2种状态哟;
“物体就会移动”——怎么移动?移动多少单位位移量?
最好单独发个贴,大家都好来解答。

网友I(2012-10-15):
引用 网友J:
看了一下以前的程序,就想起来了:“对应值”就是变量的值,上图的意思就是说:当变量由0(“对应值”——“最左”)变化到300(“对应值”——“最右”)时,图像以当前位置为参考点,从距离当前位置0(“移动距离”——“向左”)的位置(矢量值)向右移动240(“移动距离”——“向右”)的距离(24个栅格)。

我特意注册账号来顶5楼!!!!!!!!!

网友K:
to:老菜鸟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组态王中自带的图库都可以设计移动吗???我想让一个马达移动,但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设计!想请教一下!

网友L(2015-06-04):
引用 网友K:
to:老菜鸟我是新手,想问一下组态王中自带的图库都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

让马达移动,你这是要造反的节奏啊

哦,不过马达在一个移动负载上,可以跟移动负载一起动。帖子讨论得非常热烈。

网友M:
老菜鸟:

  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报表在运行画面时里面的数值和行列的大小都能改变!这个怎么处理。

还有就是我这报表怎么能在屏幕上显示当前测试数据!因为屏幕上只有30行  50行的时候只能手动拉边框。能不能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