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检测工具

楼主(2006-12-06):
我公司现有大量变频器在运行,其中大部分都出了质保期。小故障出去维修费时费力,请教变频器维修都需要些什么工具、仪器。在那里购买方便,我是山东邹平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万用表一只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有一个示波器

网友C:
最好还有耐压表、电容表、热风枪、直流电源等。

网友:
最重要的是要有备件,一般的故障有万用表就行了,有些个备件是不太好买的。

网友D:
有万用表一般就可以了.如板级修理必须电容表热风枪耐压表,如楼上说的,最重要的要有备件,请问你那都是什么变频器呀? 我是滕州的,如需帮助请联系,TELL:0632-5896620,QQ:569533927

网友E:
7.晶体管图示仪:用途,测试选配晶体管。
8.图示仪:测试 IGBT、GTR 等模块。
9.线性集成电路智能参数分析仪:选配测试运放等线性电路。
10.台式数字电桥:精密测试R、L、C的容量。
11.通用编程器:修改拷贝各种程序存储器数据。
12.维修计算机:数据的备份。

网友E:
.万用表:万用表是用来检测电压,电流和测量电阻及具有二极管特性等元件的好坏。
2.电烙铁:电烙铁是用来更换需要锡焊的器件。
3.螺丝刀:主要是用来坼卸和组装。
4.电源:用来给维修板卡上电,判断其是否故障。如0-1000V/1A,电压电流可调;24V;5V;±15V等。
5.示波器:示波器是用来“”模拟或数字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有效工具,可根据显示屏上的静态波形分析其特性,并根据显示屏上的方格和选用档次来测量其参数值,通过使用示波器,可以把被测信号十分真实、直观的反映在显示屏上,便于维修人员对被测信号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6.逻辑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具有多个输入通道,反映被测信号电平的逻辑状态和相应时间关系,即被测点的二进制编码,逻辑分析仪可同时对逻辑电平信号,数据总线信号,地址总线信号,芯片的输入输出等多路数字信号的逻辑关系进行测试和比较,利用测试仪器本身的瞬态定时测试功能,来捕捉窄脉冲的干扰和测试点前后的波形,逻辑分析仪特别适合对数字逻辑电路进行测试和分析。

网友E:
14.智能校验信号发生器:校验测量仪表等

网友F:
还要具有模块和器件的加载试验能力,或是整机的加载试验系统

网友G(2009-06-30):
不懂的最好不要修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H:
连工具都不知道还怎么修呢。。请人吧

网友I:
万用表:万用表是用来检测电压,电流和测量电阻及具有二极管特性等元件的好坏。
2.电烙铁:电烙铁是用来更换需要锡焊的器件。
3.螺丝刀:主要是用来坼卸和组装。
4.电源:用来给维修板卡上电,判断其是否故障。如0-1000V/1A,电压电流可调;24V;5V;±15V等。
5.示波器:示波器是用来“”模拟或数字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有效工具,可根据显示屏上的静态波形分析其特性,并根据显示屏上的方格和选用档次来测量其参数值,通过使用示波器,可以把被测信号十分真实、直观的反映在显示屏上,便于维修人员对被测信号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6.逻辑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具有多个输入通道,反映被测信号电平的逻辑状态和相应时间关系,即被测点的二进制编码,逻辑分析仪可同时对逻辑电平信号,数据总线信号,地址总线信号,芯片的输入输出等多路数字信号的逻辑关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