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与三菱fx_plc通讯

楼主(2006-12-06):
    台达tp02/04g一直手册上说可以与三菱fx——plc通讯,但是得用编程电缆,代价似乎高了点!!tp04新版的说422口,但是实物测试过有的也不能通讯,采用编程电缆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在通电时拨后面的拨码开关会对通讯口损坏吗??

    如果以后兄弟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自己制作三菱fx——plc编程电缆,成本较低,经过本人实际测试,没有问题,下面我就把制作图纸发过来给大家。

   郁闷:还不是vip用户,发不了图片

          rs232(pc/tp04--9针)--------------三菱fx 422  --8针

           3(txd)-------串联2k电阻---------1(rx-)
           5(gnd)--------------------------2(rx+)再短接7(tx+)
           2(rxd)--------------------------4(tx-)
           7、8短接
           4、6短接

网友A:
通讯口直接连是没有问题的,我早期发过帖子,看来沉的太快,大家的欧没有看到。重新发一下。

网友A:
图片看不到,重新发一下

楼主:
试过了,这样接线的通讯线客户那通讯不上,我自己亲自去也试过,不可以,他们是fx2n的,我现在不知道的是他们之前如果拨错了开关是不是会烧坏口子,可是按编程电缆是可以通讯的。

楼主:
忘了说明白,我之前用王工这样的通讯线也可以通讯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才会做上面的编程电缆线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线或者设置吧。通讯是没有问题的,上周亲自帮上海代理商做了测试,一次15台TP04和FX2N,现场用的好好的。没有测试过带电拨动拨码开关,也许会损坏电路,毕竟电平不一样,可以换个TP04试试了。需要强调的是,TP04与FX用这样的接线图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B(2008-05-01):
tp04-as2与电脑怎么连接

网友C:
好文章要保留以后用.

网友D:
通讯应该是可以的,在TP的软件中设置好通讯后检查下三菱PLC通讯口的通讯格式,如果格式不对的话会导致通讯有问题。譬如说9600 7 E  1这是TP04设置的通讯格式,如果三菱的通讯口设置成9600  8  N  2之类的就不能通讯了。前面的通讯格式不一定是正确的,我就是表达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