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敏变阻器问题?

楼主(2006-12-06):
原配280KW频敏变阻器改用180KW的绕线电机会有问题吗?在线急等...

网友A:
没用过,频敏变阻器是个大感抗,大接小要是不合适最多就是启动速度不一样吧?

楼主:
刚烧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不匹配,会不会阻抗不行!

网友B:
设备上没有问题,看电网容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09-03-25):
请问是 重载还是轻载启动

网友D:
没有用过,等待大家的讲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