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教PROFBUS与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6-12-06):
我单位用的是S7-400PLC,PROFIBUS总线,运行了几年一直很正常,最近通信断了连不上,厂家来人修了两天,他们说把profibus换成以太网方便维护,我想问它们有什麽优缺点,发展方向是什麽

网友A:
以太网是标准产品,现在市面上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多,价格也比较好,如果哪一天交换机坏了,你还可以直接用民用产品对付,然后再买备品,但是PROFIBUS总线坏了,你就需要立即把备品换上去,但是PROFIBUS总线也有它的优点,稳定,距离比较长。以太网的工作范围比较小,只有几十米。
如果你的上位机很多,建议你采用双网,就是计算机和CPU层用以太网,CPU和卡件使用PROFIBUS总线,这样你以后维护就会非常方便

网友B:
以太网也可以用光纤传输撒,距离可达数十公里呢。

网友C:
我是个新人,看了几位大大的文后,觉得貌似操作层可用Profibus,要到接到管理层,就该用光纤的以太网了,请问是么?

网友D:
如果想要不做大的改动,可以把profibus改称光纤环网,这样可靠一些。

网友E:
胡子老兄,最新距离可以做到200公里

网友F(2008-07-01):
可以用profibus的光纤MODEN!

网友G:
很不懂,很模糊,什么是“计算机和CPU层”,什么是“CPU和卡件”,我对此??希望进一步的见解,谢谢啦!

网友H:
XIAO菜 说的CPU层应该指的是PLC上的控制器吧

网友I:
PROFIBUS是现场总线,说到工业以太网,在欧洲一般指实时工业以太网,如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等。要是换成工业以太网,那么你的系统改动较大!如果说是一般以太网的话,那用用光纤转换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