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回转窑动态检测技术提高窑的运转率

楼主(2006-12-06):
 0 引言
   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山化水泥厂Φ4m/3.5m/4m×150m回转窑1987年投产。由于该厂采用化工厂工业副产品作原料,故对窑的化学腐蚀较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窑机械磨损严重,中心线偏差较大,影响窑的正常运行。厂方曾多次请有关单位对该窑作冷态测量、校准,但由于冷态校准好的窑轴线在热态下又发生了变形,故冷态校准效果不佳。
   1997年5月该窑经中修运转后频繁出现掉砖、红窑事故。仅9月份就3次红窑,托轮轴瓦经常发热,托轮与轮带磨损异常,个别托轮和轮带表面还产生掉块脱落,经济损失很大,技术分析确认是窑轴线不直引起。时值水泥销售旺季,冷静态测量校准既时间长影响生产,实际效果又不理想。该厂经过多方咨询,决定请武汉工业大学凯狮科技公司作热动态测量以下简称动态测量
 1 KAS-3型回转窑轴线动态参数测量仪
 1.1 手持式测窑仪的组成
   KAS-3型手持式测窑仪主要由2个数字量位移传感器、2个霍尔开关位置传感器、1个直径测量传感器和单片机测量主机组成。该测窑仪集测量窑轴线、轮带间隙和轮带与托轮直径3个测量装置为一体。其中测量窑轴线系统[1]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测量轮带间隙仪器[2]和测量轮带与托轮直径的仪器[3]分获2项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1.2 手持测窑仪操作
 (1)测量窑轴线。在被测轮带水平和垂直直径上安装2个数字量位移传感器,与架在Q面上的经纬仪配合,把水平位移传感器上的滑标移到Q面,记下其在导轨尺上的读数Li。在筒体旁固定1个霍尔开关位置传感器,在相应筒体上吸附1个磁铁。把所有传感器的电缆线插入手持测量主机,5min后测量主机就自动测完轮带4圈的平均位置参数Pyi、Pzi,用水准仪可测出高差数Hi、hi(其中i是轮带序号)。
 轮带处筒体中点横坐标:Yi=Li+Pyi+Ri
 轮带处筒体中点纵坐标:Zi=Hi+hi+Pzi+(Ri-φi)Cosα
 式中:R为轮带动态直径;φ为轮带动态间隙;α为窑体倾斜度。
 (2)测量窑轮带间隙。分别在轮带和筒体上各吸上磁铁,在其附近各安装霍尔接近开关,把霍尔开关电缆插入测量主机,在主机内输入筒体带垫片的外径,10min后测量主机就自动测完轮带9圈的动态间隙φ。
 (3)测量窑轮带直径[4]。在轮带侧面吸上磁铁,在其附近安装霍尔接近开关,在轮带正面安装直径测量传感器,把电缆插入测量主机,10min后测量主机就自动测完轮带9圈的动态直径2R。
 2 回转窑的动态测量
   1997年10月10~12日武汉工业大学凯狮公司用KAS-3型回转窑轴线动态参数测量仪按上述测窑方法,在窑正常生产中进行了动态测量。
 2.1 测量工作内容与结果
   所有测量工作均不影响窑的正常生产。第1天,用1台J2经纬仪在窑外一侧建立1条基准线,用1台DS3水准仪在各轮带正下方建立1个基准高度,并指导该厂人员在每个轮带一侧和正下方架立1个测量高支架和测量小平台。第2天,使用测窑系统测量窑轴线、轮带间隙、直径及表面温度。第3天测量各挡托轮直径。
 2.2 结果分析及建议
 (1)窑中心线偏差。窑中心线水平面偏差,窑中心线存在两个反相的转折点,2挡处向南偏差22.3mm;5档处向北偏差达12.4mm,这正好与该窑频繁掉砖部位相符。窑中心线垂直面偏差,当窑的基准斜度为3.505%时,窑的5挡偏差最大,偏低20.4mm。
 (2)轮带摆动。在水平面轮带摆动较大。窑头6挡摆动最大差值达5.8mm。
 (3)窑传动大齿轮。窑大齿轮传动处情况良好,两个小齿轮与大齿圈的顶间隙基本相同,啮合传动平稳正常。
 针对上述问题,对该厂窑调整提出如下建议:
 (1)基于窑传动装置情况正常,应将窑的理想中心线定位在与本次测量中心基准线平行且向南平移15mm的位置上。
 (2)在窑头、尾密封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应将4挡、5挡、6挡向南平移,首先平移5挡。同时将2挡向北平移4mm,1挡向南平移10mm。
 (3)因窑5挡在水平和垂直面调整量很大,该处窑中心调整工作至少需分6次进行,特别是第1、2次,窑中心点的平移量不超过8mm,上升量不超过4mm。
 (4)在垂直面,窑5挡应升高15mm,4挡应升高6mm。
 (5)轮带各处动态间隙基本正常,目前不必调整。

 3 回转窑中心线的动态调整
   根据动态测窑报告,制定出如下托轮调整方案:
 (1)在水平面,窑基准中心线向南平移12mm;在垂直面,以3挡处支点为0基准点,窑体斜度为3.505%。
 (2)窑偏差调整量为理论调整量的75%左右。
 (3)本次调整共分8次完成。前4次调整间隔期为1d~2d,后4次调整间隔为2d~4d。
 (4)在窑正常生产中,对所有需调的托轮进行动态调整,并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5)实际操作中,根据托轮与轮带接触情况以及托轮的“八”字情况,尽量消除其歪轴向力。
 表4详细列出托轮调整的数据和方向,以及窑体中心点的改变量和方向。表5具体列出了托轮实际操作数据。
 4 窑轴线调整后的情况和效果
   调整后窑轴线情况见图3,比较图3和图2可看出,图3中窑轴线的直线度有了很大改善。在特殊部位#5处,窑中心点长期偏低。本次在垂直面调整已升高8.9mm,离理想值还偏低11.5mm。从运转情况看,该处托轮受力较大,且托轮已有损伤,暂时不宜作较大调整。该厂考虑窑运转一段时间重新测量后再作调整。
   此次调窑工作为期半月。调整中#2南托轮轴瓦出现发热现象。分析认为是轴向力过大使面摩擦力增加所引起的。在不影响窑轴线的情况下,对该托轮作了角度微调整,5h后该轴瓦温度恢复正常。
 经过这次调整,窑运转状况大为好转,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窑驱动电机电流由调整前的200A~280A下降到200A~260A。
 (2)调整前窑停转时几乎没有回摆度,而调整后窑停转时,窑自由回摆度大大增加,回摆量达1.5mm,说明窑轴线的直线度较好。
 (3)窑转速的波动量比过去明显减小,有利于提高熟料的锻烧质量。
 (4)窑自行上窜现象完全消除,可用液压挡轮控制窑的上下移动,有利于窑正常运行和维护。
 (5)托轮与轮带接触状态大为改善。以往每年夏季总有托轮瓦发热现象,调整后各挡托轮受力较均衡,即使在夏季最热时,各挡托轮轴瓦均未出现发热现象。
 (6)耐火衬砖使用寿命大大提高。烧成带衬砖寿命延长37%。

 5 动态测窑技术经济效益分析
   采用动态测窑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有以下几点:
 (1)延长衬砖寿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窑连续运转率。据统计,该厂窑烧成带衬砖使用寿命由原来的102d提高到140d,延长寿命38d,使用同样衬砖时,可比以往可多产熟料20900t,每年可少更换烧成带衬砖15m,节约衬砖费用15万元。
 (2)停窑时间短。动态测窑比静态测窑至少减少3d停窑时间,即每年可多产熟料1650t。
 (3)窑驱动电机峰值电流由原来的280A下降到260A,电能消耗约降低5%。每年可节约电费5万多元。
 (4)减少窑机械故障引起的停窑维修时间,节约备件费用。每年可节省维修费用约10万元。提高窑运转率约8%。

 6 结论
 (1)冷态窑轴线的静态测量数据,特别是当托轮磨损不均匀时,对调窑仅有参考作用,不能作为调窑的依据。
 (2)在窑轴线出现问题后,应及时应用动态测窑技术,根据动态测量结果来校准回转窑。
 (3)托轮调整的移动量应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边运行边观察边调整。
 (4)如有条件,应每年对窑中心线作1次动态测量,以便掌握窑的基本情况,使回转窑从以往的故障维修转变为预防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