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370-100kg称重传感器的图片、尺寸

楼主(2006-12-06):
我们公司用了两台封闭式称重给煤机(赛摩拉姆齐的),其称重传感器是9370-100kg的,但是网上找不到有关的资料,希望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2009-06-22):
赛姆RAMSEY "N"系列9370+9363+9355+9340+9330+9320+9310称重传感器

赛姆RAMSEY "N"系列称重传感器型号有:9370、9363、9355、9340、9330、9320、9310,赛姆RAMSEY "N"系列称重传感器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结构形式多、称量范围广等特点。赛姆称重模块是一种新型的称重元件,可方便地与各种形状的机械装置相联接。具有称量准确可靠、长期稳定性好、防护等级高等特点。
★9310系列
材料: 合金钢,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6/67
精度: 0.03
量程: 250~20000kg
应用:料斗秤、平台秤、汽车衡、钢卷秤、钢罐秤
★9320系列
材料: 合金钢,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6/67
精度: 0.03
量程: 4.5~34t
应用:料斗秤、液灌秤、钢卷秤、钢罐秤
★9330系列
材料: 合金钢
防护等级: IP65
精度: 0.03
量程: 5~50 t
应用:料斗秤、液灌秤、汽车衡、钢卷秤、钢罐秤、轨道衡
★9340系列
材料: 合金钢
防护等级: IP67
精度: 0.02
量程: 2~200t
应用:料斗秤、液灌秤、汽车衡、钢卷秤、钢罐秤、轨道衡
★9355系列
材料: 合金钢,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7
精度: 0.02
量程: 5~500 kg
应用:料斗秤、平台秤、皮带秤、配料秤
★9363系列
材料: 合金钢,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5
精度: 0.03
量程: 25~10000kg
应用:皮带秤、料斗秤、吊钩秤、螺旋秤、机电结合秤
★9370系列
材料: 铝合金、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5
精度: 0.02
量程: 0.6~1000 kg
应用:皮带秤、平台秤、配料秤

以下是9370的具体参数(详情请咨询0516-81975607,http://www.xzsaimu.com.cnsaimu@163.com

PARAMETER VALUE UNIT
Rated capacity-R.C. (Emax) 50, 75, 100, 150, 250, 300, 500, 635, 660 kg
NTEP/OIML Accuracy class NTEP Non-Approved C3*
Maximum no. of intervals (n) 5000 single 1000 3000
Y = Emax/Vmin 1000 3333 15000 Maximum available
Rated output-R.O. 2.0 mV/V
Rated output tolerance 0.2 ±mV/V
Zero balance 0.2 ±mV/V
Zero Return, 30 min. 0.0330 0.0300 0.0170 ±% of applied load
Total Error 0.0350 0.0500 0.0200 ±% of rated output
Temperature effect on zero 0.0028 0.0100 0.0023 ±% of rated output/°C
Temperature effect on output 0.0011 0.0030 0.0010 ±% of applied load/°C
Eccentric loading error 0.0020 0.0050 0.0033 ±% of rated load/cm
Temperature range, compensated -10 to +40 °C
Temperature range, safe -20 to +70 °C
Maximum safe central overload 150 % of R.C.
Ultimate central overload 300 % of R.C.
Excitation, recommended 10 Vdc or Vac rms
Excitation, maximum 15 Vdc or Vac rms
Input impedance 415±15 Ohms
Output impedance 350±3 Ohms
Insulation resistance >2000 Mega-Ohms
Cable length 3 m
Cable type 6 wire, braided, Polyurethane, dual floating screen Standard
Construction Plated (Anodized) aluminu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P66
Platform size (max) 600 x 600 mm
Recommended torque 16.0 N*m
徐州赛姆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