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设备主线路与二次侧接地并联问题

楼主(2006-12-06):
我接触的欧洲生产线电路图中,主线路电器的保护接地与隔离变压器二次侧其中的一根线接在一起,还与开关电源负极接在一起,强电弱电的保护接地共用了通一根线,这样做对吗?我问了几个资质较深的仍不能给与解答。盼回复!谢谢您看本留言。

网友A:
与隔离变压器接的是隔离变压器接地吧

网友B:
我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我发现德国和法国的设备也都这样做。我最近在我的系统里也是这么设计的,我认为是可以的。你仔细观察变频器上的接地,实际上保护地和屏蔽地都接在外壳上。我感觉没有关系。只是我认为这个接地不能和主电源中性点接在一起。

楼主:
这是欧洲设备,下面那条线原设备及图纸是PE线,他没有用N线.但国内一般工厂都采用PEN,所以在我们厂我们就将就变成了PE和N线共用,我不知道这样接是否对?

楼主:
非常感谢ZHXL的回答,可惜在我们厂就是将中性点和接地结在一起的啊,这样错了吗?

网友C:
万变不离其宗,依据科学规律,接地的定义来思考

网友D:
是电磁兼容对策

网友E:
我们对电磁兼容考虑的太少了,跟德国人合作几次,心里那个感觉:差距太大了。

网友B:
我们国家的老设备都是PE和N接在一起的,这样可以省材料。但新上项目好像现在都分开了,也就是三相五线制,零线只在变压器出来的时候接一次地,然后就各走各的。欧洲的这种做法有利于抗干扰。但如果是老系统,柜子外壳接N,我感觉像欧洲那种接法不太好,但有人也这样接过,也没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