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主线路接地与二次侧并联问题

楼主(2006-12-06):
我接触的欧洲生产线电路图中,主线路电器的保护接地与隔离变压器二次侧其中的一根线接在一起,还与开关电源负极接在一起,强电弱电的保护接地共用了通一根线,这样做对吗?我问了几个资质较深的仍不能给与解答。盼回复!谢谢您看本留言。

网友A:
我也见国隔离变压器2恻的一根线与地相连的。也可以正常工作。其实如果接地良好的话你看到的也可以正常工作的。理论上是尽量要求强弱电接地分开分开,但不分开在一些情况下也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