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 Flex 700变频器报硬件过流(F12)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6-12-06):
各位师傅:您们好!
     我公司新购一批功率大小不一的Power Flex 700变频器,其运行不到3个月就有多台变频器报硬件过流(F12)故障而跳闸,但其运行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60%,请给予指教解决的办法为荷。

网友A:
       仔细说说跳闸时负载、变频器工作情况

楼主:
刘志斌工程师:您好!
    感谢您的答复。变频器跳闸时的负载只有50%,有时在起动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也调了,开几次又好了。

网友B(2007-10-06):
我们公司最近也出现了一台变频器报硬件过流(F12),跳闸电流只有30%,变频器是带编码器的闭环控制,后来怀疑是编码器除了问题,更换了编码器以后,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稳定下来了.

网友B:
也是powerflex700的

网友C(2009-05-13):
我们这里也是AB变频器700的,一送就报F12 HW overcurrent fault故障,换了检测控制板也没有用

网友D:
哪里买的啊,是多少时间了,货期呢

网友E(2011-07-25):
不知道上述问题,解决了吗。小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F(2011-10-28):
是啊,我这里也是这种状态啊。找不到原因

网友F:
昨晚2个小时里,跳了4次,后来复位后,用到现在又好了,查不到原因

网友G:
电流互感器故障。查主控板J14\J15\J16上下游器件

网友H(2017-08-15):
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