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本安电源老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2-06):
  矿用软起动控制回路用的DC12V电源输入AC220C坏了好几个,以前很少碰到.具体情况是12伏输出电压低,不超过6伏. 可能是质量不好,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检测好坏呢?

网友A(2007-01-16):
应该是电源质量不好,直接退回厂家检测

网友B(2007-04-17):
质量不行!

网友C:
那应该是电源质量的问题,去退货。顺便问一下,你有矿用本安电源的资料吗? 我在做毕业设计,继续这些资料。请发信至lqhlyw888@126.com 谢谢!!!

网友D(2008-05-09):
很好的资料,我收集起来学习。谢谢

网友E:
就是质量不行.什么也不用多说.

本安电源的设计,要参考其设计标准.根据标准进行设计和实验.

网友F(2008-07-26):
应该是产品有问题,换一个型号试用一下(DHK-B)有防爆证

网友G:
我司大连安控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 高压,低压隔爆接线柱 接线端子 电机接线柱 喇叭口(防爆电器用橡套电缆引入装置) (A0-A5,B1-B5型号)专为高低压隔爆开关 磁力起动器 防爆电机 防爆控制箱以及防爆接线盒等生产厂家提供配件配套服务.

此外本司生产的皮带机保护传感器皮带机综合控制系统,为各大厂矿及经销公司提供项目配套服务.

本司还为各企业作防爆送审咨询,办证,准备送审资料等服务.

欢迎电话垂询:0411-87188532 手机:13654937950

联系人:刘经理

详细说明请登陆公司网址 www.safe-ctr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