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不同功率驱动板与CPU板能否替换

楼主(2006-12-06):
富土15P11S驱动板与18.5P11S驱动板看上去基本一样只有板上标有一个为4-11另一个为4-15输入与输出模块也一样于是将4-11驱动板与4-15对换带电机都正常请问能否替换,还有CPU板也能换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cpu板可互换

网友B:
驱动板不可以互换
主板可以互换,但的改功率码

楼主:
李老师你好我今天发现将15p11s的cpu板换上18.5p11s机上面板显示电流与实际指针钳形表量的输出电流不一样偏小很多初使化后发现F11电子热继电器动作值为28.5A要不要改为35.5或其它值这样会影响报警吗,还有其它参数会变吗

网友C:
相关的参数要改.1.5---18.5主控板,22---75更大我没试过,都可互换,30---75要看版本号,在10000号要设定U系列里的参数.

网友D:
电子热继电器动作值用初始化的数值就可以。

网友E:
1,驱动板的反馈电阻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可直接互换。除非把反馈电阻换掉。
2,每个机型主板的U参数也是不一样的

陈战敬先生不要被误导

北京蔡工13701089630

网友C:
蔡工说的对,驱动板要看具体情况,有些规格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一点不会导致“不能使用”,我已用过很多!

网友E:
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网友E:
先说驱动板:如果你的反馈电阻阻值不对,那么显示的反馈电流就不一样,带上负载后,用于功率较小的变频器保护不了(极端危险),用于功率较大的变频器又频频报警
同理:主板参数设置不对也是不行

网友F(2010-04-28):
11和15的可以互换我修理过很多没有问题。主板互换要改功率参数。

网友G:
他说的是主板呼唤 没说驱动板, 主板互换就简单该参数代码就可以 自己仔细看说明书 有的     驱动板互换是要换反馈电阻的

网友H:
驱动板是一样的啊  把CPU板功率更改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I:
富土7.5P11S-2的CPU板可代22P11S-4的CPU板吗?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