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键相位

楼主(2006-12-06):
我想向朋友们请教一个问题,什么是键相位,键相位是怎样测量的,测键相位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键相测量就是通过在被测轴上设置一个凹槽称为键相标记。当这个凹槽转到探头位置时,相当于探头与被测面间距突变,传感器会产生一个脉冲,轴每转一周,就会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产生的时刻表明了轴在每转周期的位置。因此通过对脉冲计数,可以测量轴的转速,通过将脉冲与轴的振动信号比较,可以确定出振动的相位角,用于轴的动平衡分析以及设备的故障分析与诊断等方面。
  一般用本特利3500,3300来实现测量。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能不能再详细点介绍一下将键相位信号和振动信号比较确定振动相位角的方法和经验

网友B:
如果可以更加详细的说明一下就好了,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用到了都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