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冷却风扇

楼主(2006-12-06):
安川变频器冷却风扇上面的三根线(红,黑,黄)中的黄是不是反馈信号用的?反馈的是什么信号?能不能在变频器中把它给屏蔽掉?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把黑和黄的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短接过,也不起作用啊!有些倒是可以!

楼主:
谢谢,回头试一下

网友C:
最好还是用原装的,坏了能报警,我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