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显表

楼主(2006-12-06):
请问有没有三路三显或四路四显的数显表(一路直流电压500V,两路直流电流信号,分别为15A和550A,其中15A和550A可用分流器,含上下限报警输出,485接口,分行显示,最好为进口数显表),若有的话,请跟我联系 ),谢谢。

网友A:
用个无纸记录仪.,
同时显示8路都没有问题,
而且还有查询历史曲线.

网友B:
用电流和电压变送器转换为4-20MA标准信号,再连个无纸记录仪显示和报警,记录仪一般都有485口的.

网友C:
   是的,现在无纸记录仪很好,不象原来的记录仪要加墨水,换记录纸,而且通道也多,一块可以替代好多二次仪表的,又剩空间。

楼主:
优倍的好像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D:
用不着记录仪,现在一个数显表同时4路输入4路显示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无纸记录仪最多可记录32个参数。

网友F(2011-04-26):
XSDAL系列多通道数显表    4通道

http://www.hongtaiyb.com/jdyq-Products-5623657/有详细的说明

江苏洪泰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G(2011-07-06):
0571-86472681你可以问问他们  他们做记录仪表 数显仪表的

网友H(2012-12-26):
这算不算做广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