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什么是软启动?

楼主(2006-12-06):
如题。

网友A:
大功率电机一般采用软启动.大功率电机如果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比较大,可能出现问题(如保险系统,输电线路,电机线圈等).软启动装置是:在电机启动时,通过接触器将电机接法改为Y接,电机初步启动后通过接触器改为△接.原理为:当电机Y接时,每组线圈将承受输电电压的1/1.732倍电压(即3开方的倒数),当电机△时,每组线圈直接承受输电电压,这样就实现了软启动.

楼主:
谢谢。
好像这是星三角起动嘛。
我听说有些卖什么软起动器,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软起动就是星三角起动吗?

网友A:
软起动器是一种用来控制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新设备,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 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原则上,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 ,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
鼠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由于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技术落后,国家已明令淘汰。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
(3)起动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网友B:
学到知识了

网友C:
1、如此恶意惑众的人,先把星三角起动说成“软启动”;
2、又摘抄了一篇连作者也没有的、被传送了无数遍的、没有理论支持的、忽悠害人的文字游戏来蒙人;
3、只有没良心、坏了心肝的人才能如此光天化日之下骗人!!!

网友D:
汗,楼上的好象很内行呢,高见怎么不发表下啊!

网友E:
楼上的有一篇关于软启动的讨论,30多页呢,你可以看看
看来刘工是和软启动耗上了

网友A:
to刘志斌:
咱们谈的是技术,攻击个人有意思吗?有高见可以提,可别疯狗滥咬人

网友F:
因为狗急了会跳墙的!

网友C:
狗总是咬人的,人总是讲道理的!

网友G:
不知道刘工的论文那里可以看到??想研究一下,
毕竟软启动现在还是被大量使用的

网友H(2007-01-10):
有软启动器呀

网友I(2007-06-14):
比较好的软起动器有如下功能
智能经济型软起动器在秉承和平电气其他型号软起动器优良的起动、停止特性
的基础上,采用双MCU形式,主芯片采用新型微处理完成通讯、故障处理、信号采集、
参数给定等功能;而从芯片完成可控硅的触发控制,预置出厂参数,适合于大多数负载
需要,可通过键盘轻松将当前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内置非易用失性存储器,确保参数不
会丢失。全面的保护功能。支持通讯功能-可通过现场总线与软起动器通讯,可以支持
Modbus,Profibus,DeviceNet等通讯协议。可选带模拟输出功能,可在线升级软起动
器控制程序
当然也有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