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输出220V的三菱PLC吗,什么型号?

楼主(2006-12-06):
请问有输出220V的三菱PLC吗,什么型号?

三菱仿真软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只要是继电器输出型的都可以啊,在没有PLC的情况下电脑模拟程序的运行。

网友A:
明天早上给你吧,我的资料都在公司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比如FX2N-64MR、FX2N-128MR。那个R就是继电器输出的意思。到三菱网站上看看有更多的资料。仿真软件就是可以在PC上把编写好的程序模拟,验证程序的正确与否。不过有些程序无法模拟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C:
带MR的就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 220V的交流

网友D:
PLC输出一般有晶体管、继电器、双向可控硅;
一般说的AC220V输出只是说明输出点可以驱动AC220V的负载,用继电器输出的就行了;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E:
汗啊!输出220V的都的是啊!

网友F:
继电器输出型的接220v电压不成问题,晶闸管输出型的也接过的。

网友G:
晶闸管输出型的也接过的,可以吗???????好象不行吧

网友H:
都是外接220伏,最好看看相关手册,看看输出节点参数。

网友I:
主机都可以的吧,主要是公共接点接什么电压就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