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药房用PLC

楼主(2006-12-06):
中药房的每个抽屉编上号码,并埋设相应指示灯(可以是发光二极管)和按钮。通过电脑里查出所要中药所在的位号,将相应的指示灯(发光二极管)点亮;或者按钮按下电脑弹出所在相应的位号?用PLC来做合不合适,相应的硬件如何?软件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用PLC作成数组吧!

网友B:
用单片机吧,这样扩展I/O点便宜些。

网友C:
支持楼上的,用单片机实现起来很容易,成本也不高.

网友D:
我可以为你开发。

网友D:
根本用不着PLC,用单片机足矣!

网友E:
是呀,用单片机吧。PLC是有点浪费。

网友F:
用单片机可以啊

网友G:
单片机和PLC实现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项目的开发周期是否允许?单片机一般周期都比较长.

楼主:
先用PLC先做出软件来,有时间再改成单片机

楼主:
to芯片级维修: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H:
用PLC做成本太高了,而且还是一种很不专业的做法.用单片机做,如果不懂单片机的话也不要紧,可以用板卡做,不要跟我说VB\VC++\C++你一样也不懂哦!    呵呵.....

楼主:
本人擅长DELPHI开发,而对硬件不熟,没办法啊

网友B:
建议你抓紧学习硬件知识,不懂硬件做不了一个好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I:
我也建议你用单片机做,成本低。你这个功能很简单,单片机足够满足了。

网友J:
您好 我有先成的拿过去就可以使用的。我是采取AVR单片机搞的。在计算机里面做一个数据库,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单片机控制各个指示灯就可以完成您说的问题。联系方式:何万里 0316 13613265179  6860573

网友K:
通常药房本身已经有专用的应用系统,不管是用单片机、PLC、工业控制卡,都要考虑跟它原来的系统连接起来,像这样的控制需要的IO点数比较多,PLC、工业控制卡都划不来,比较理想还是用单片机, 有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提供方案  run144@163.com

网友L:
怎么现在连药房都用PLC了,那不用药剂师了,不过可不要放错位置了,或者赶上哪天电脑病毒发作,会有好多人吃错药啊!!!危险啊!!!危险!!!!!!!!呵呵!!!!!!!!!!!!!!!!

网友J:
我赞同 飞云的想法。一个有规模的药房确实需要很好的把药管理好的。这是个管理问题,引申出来的控制和检索问题。 何万里
13613265179 qq 84238906

网友H:
我经常用到数字板卡,(国产不提)如泓格的48点的DI/O也才买到900大洋而已(可以定义为全部DI或DO),就算不够用两,三块吧100多点!才多少钱?如果不是大批量,不计开发单片机的成本,光你的人工钱都可以买一大箱板卡回来了,而且单片机的质量问题..很令人担忧,板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它是工业级的

网友D:
楼主擅长DELPHI开发更好办。delphi用来做数据库最好了。软件你可以做得很豪华,把各味中药的图片都存储在数据库中,抓药时输入药的名称,则此味药的图片和位置自动显示,并通过RS485通讯信号控制单片机来点亮该药箱的LED。点亮LED不用每一个LED单独引线,可用行列点阵的方式来点亮,设定行有效时为高电平,列有效时为低电平,则有10x10根数据线就可以控制100个LED。

    如果楼主系统需量不大,用楼上的板卡也挺不错,可省去单片机的开发时间。用30个点的板卡一块就行了,最多可以控制15x15=225个LED,再大的药房也差不多了,呵呵!

    如果再想方便一点,甚至可以做一个自动抓药系统,通过汽缸机械手及称量系统来精确快速地控制抓药,比人工效率高多了。

网友M:
您好。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可以选择三种方案。
1、采用PLC。优点:系统稳定,成熟,编程灵活定制性高。缺

点:工程造价较高,性价比低。

2、采用板卡+组态软件。优点:实时性强,组态灵活性强,

界面友好,定制性强,操作方便,节约空间。缺点:性价比低

,需要采购工控机。

3、采用单片机+组态软件。优点:节约成本和空间,非常适

合类似的工程需要。定制性高,操作方便。
   因为我们已有类似简单控制系统的成功案例,我们推荐您

使用第3种方案。

  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H:
组态软件???
呵呵...品味也太差了点吧!!!
因为组态软件根本就没有实时型可言,尤其是国产的(国外的俺没用过,不好枉加评论),那么多点,就一套国产组态软件都上万大洋了(256点以下),板卡在普通的个人PC上一样正常使用,
"芯片级维修"说的倒不错用"行列点阵的方式"可以大大的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比较专业,delphi一样可以开发,不论买什么公司的板卡,卡片都会符带一个DEMO文件夹,有delphi\VB\vc++\c++....的源代码

网友H:
组态软件???
呵呵...品味也太差了点吧!!!
因为组态软件根本就没有实时型可言,尤其是国产的(国外的俺没用过,不好枉加评论),那么多点,就一套国产组态软件都上万大洋了(256点以下),板卡在普通的个人PC上一样正常使用,
."芯片级维修"说的倒不错用"行列点阵的方式"可以大大的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比较专业,delphi一样可以开发,不论买什么公司的板卡,卡片都会符带一个DEMO文件夹,有delphi\VB\vc++\c++....的源代码

网友H:
组态软件???
呵呵...品味也太  了点吧!!!
因为组态软件根本就没有实时型可言,尤其是国产的(国外的俺没用过,不好枉加评论),那么多点,就一套国产组态软件都上万大洋了(256点以下),板卡在普通的个人PC上一样正常使用,
."芯片级维修"说的倒不错用"行列点阵的方式"可以大大的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比较专业,delphi一样可以开发,不论买什么公司的板卡,卡片都会符带一个DEMO文件夹,有delphi\VB\vc++\c++....的源代码

网友H:
组态软件???
呵呵...品味也太差了点吧!!!
组态软件根本就没有实时型可言,尤其是国产的(国外的俺没用过,不好枉加评论),那么多点,就一套国产组态软件都上万大洋了(256点以下),板卡在普通的个人PC上一样正常使用,
."芯片级维修"说的倒不错用"行列点阵的方式"可以大大的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比较专业,delphi一样可以开发,不论买什么公司的板卡,卡片都会符带一个DEMO文件夹,有delphi\VB\vc++\c++....的源代码

网友H:
呵...品味也太差了点吧!!!
组态软件根本就没有实时型可言,尤其是国产的(国外的俺没用过,不好枉加评论),那么多点,就一套国产组态软件都上万大洋了(256点以下),板卡在普通的个人PC上一样正常使用,."芯片级维修"说的倒不错用"行列点阵的方式"可以大大的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比较专业,delphi一样可以开发,不论买什么公司的板卡,卡片都会符带一个DEMO文件夹,有delphi\VB\vc++\c++....的源代码

网友H:
那么多点,就一套国产组态软件都上万大洋了(256点以下),板卡在普通的个人PC上一样正常使用,
."芯片级维修"说的倒不错用"行列点阵的方式"可以大大的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比较专业,delphi一样可以开发,不论买什么公司的板卡,卡片都会符带一个DEMO文件夹,有delphi\VB\vc++\c++....的源代码

网友H:
不好意思,我的电脑显示我的发表失败,于是俺就试着多发了几次,后来发现前面的其实都已经发送成功了

楼主:
  第一次与硬件接触,经大家指点,大致明白了几种方案的优缺点,谢谢诸位。
   ’芯片级维修‘的方案很好,既省却了单片机的开发时间,成本也很有优势。64个点只要使用16路就可以搞定,太妙了...
   我想选泓格I-7520做RS232转换器,I-7043做输出模块,不知可行不?

网友H:
I-7043是16路集电开路输出,这个方案不错,通信程序简单,如果不计较通信响应速度的话完全没问题,通信转换器用7052贵了点没记错的话,应该要400元吧,其实电脑城普通的232->485就行了,我用过的,泓格的东东我比较熟,用得多啊

网友N(2015-08-04):
几年过去了,你用了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