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显示乱码

楼主(2006-12-06):
一台丹佛斯变频器上电后显示不正常,几个数码闪烁,按键不起左右,将控制板用热风吹一下,便正常了,将cpu周围的元件全部作了补焊,等凉了后,故障依旧。

网友A:
你的是2800吗?

网友B:
可能是电源部分电解电容老化,特别是靠近散热器电容.可用烙铁给每个电容加热.

网友C:
2800系列的话是CPU板问题
论坛里以前有讨论过

网友D:
2800的CPU板我有,不过你说的故障现象倒是新鲜~~~热风吹一下就好了?! 那就换电容试试 DANFOSS的电容一向很奈用的
如需维修 联系1369768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