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台达PLC实现除法运算

楼主(2006-12-06):
比如:25.32/3.14=?,在台达PLC中如何实现,请各位帮忙

网友A:
2532/100=x      314/100=y   x/y

网友B:
用实数运算。

网友C:
简单的写,就是
DEDIV K2532 K314 D0

网友D:
小数的话,应该要用浮点数表示

网友E:
以上都是原来的处理方法了,现在的处理方法如下。但一定要2.09软件,同时各种PLC的韧体版本要最新才可以。从现在开始您和台达购买的PLC都可以保证。

网友F:
和别的PLC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和别的PLC没有本质上的区别。PLC应该都支持浮点运算了。可能在指令上有些更直观些。

网友G:
我写的怎么不行,我用的也是2.09软件啊,请王工回复

网友H:
你是提示什么错误?有可能是因为你的PLC韧体版本不支持此功能?目前台达EH2和SV主机均支持此功能!请提供你使用的PLC机种以及韧体版本!

网友I:
TO:  lesing
哪里可下载2.09版,现在用的不都是2.08版吗

网友I:
   TO:  lesing
哪里可下载2.09版,现在用的不都是2.08版吗
能发个软件给我吗?
邮箱: YCJ263@163.COM

网友J:
中达网站上就可以下载,不过要注意实现上面的指令需要在新版本的PLC上.

网友I:
TO:赵越锦.谢谢你!已成功下载并安装,2.09版和2.08版似乎没有多少差别.本质上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