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点开关选用的参数

楼主(2006-12-06):
请问漏电开关选用时的主要参数.

网友A:
1、额定剩余动作电流I n的选择。漏电动作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装置作为防止人体直接或间接保护;漏电动作电流300mA的漏电装置作为防止电缆破损和老化造成接地漏电发热引起火灾的保护。

2、额定电流。根据所保护的线路或电器设备的额定电流Ie选择漏电保护装置额定电流,并考虑漏电保护装置与其它电器的并列系

数K(K=1~ 0.8,KIn≤Ie)。

3、额定电压Un。漏电保护装置额定电压Un应等于线路电压Ue,当电网电压偏差较大时,应考虑使用电磁试漏电保护装置(ELM),因为电磁试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特性不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而电子试漏电保护器(ELE)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