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PLC 中的CNBR系列模块

楼主(2006-12-06):
请教:AB PLC 中的CNBR系列模块,其CNBR/A...CNBR/B、CNBR/D CNBR/E各自有什么区别?
      我用的13.0版本的RSLOGIX5000编程软件,识别不出CNBR/E,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吗

网友A:
CNBR/A B C D E 是此模块的系列标识,E是今年刚出来的,你要RSLogix5000 15。0的软件才能有,但你用13版本的5000加个D系列的也是一样用,E的感觉模块上电自检时间短很多,并且E系列的模块必须11。02以上的firmware才能用。

网友B:
A/B已经不卖了, C不知道还有没有卖? 功能都没印象了
D是带诊断功能的
E是带EMC电磁防护的

另排在后面的是具有前面的所有功能, 如E肯定带诊断(D型).
如果做CPU冗余,一定要D型及以后的东西,原来某个项目不知道,用了一块老的B型,冗余怎么也做不起来,没有诊断功能,怎能检测故障切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