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各位在工作中可遇见

楼主(2006-12-06):
 低压电容柜设定:在本公司配电系统中,由于日常检修中,需要气压,每次都要开空压机,由于设备的容量较大,大约700KW,开与关的间隙较小,(启动与停止间隔约1分钟左右),这样电容投入以后,在设备停机之后,(电路已呈容性)电容并没有切,而是继续投入,这样使原先的功率因数由感性转并呈容性,导致功率因数恶化,必须人为手切,想请教各位高手,原因何在???有何方法改进使之自动切换??/

网友A:
(启动与停止间隔约1分钟左右)......必须人为手切
-----------------------------------------------
一分钟手切一次吗?可够受的......

网友B: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是做就地补偿,电机启动时自动投,电机停时,电容立即退出。这样就可以做到无功补偿,用集中补偿肯定不行的,控制头有一定时间的延时。(投入也是)

网友B:
你要注意计算一下你电机的无功是多少,选择合适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