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I/OSEVER不通 怎么回事

楼主(2006-12-06):
首先 :
intouch 和EXCEL 能够正常交换数据,用view带的主题名IOStatus,来监测通信状态,即在excel 单元格中 VIEW|IOStatus!myexcel (其中myexcel是一个访问名,其中定义了,应用程序名:EXCEL,主题名:BOOK1.XLS,)得到测试值为1,说明与excel 应用程序是通的。

问题:
  我用同样的方法在excel单元格中 定义VIEW|IOStatus!mygesnp(其中mygesnp是I/OSEVER 中的GESNP程序中定义的topic.GE FANUC 90系列PLC ),返回值却是0。

希望高人点拨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PLC和intouch链接,其中应该有专门的I/Osever程序,你再引用view我想是不行的,你试一试用VIEW|gesnp!mygesnp,看看行不行。

楼主:
但是根据帮助上说的 IOStatus 是VIEW自带的主题名呀 ,我已经预先定义了一个标记名 myconect,
此标记名:
访问名是:   IOSTATUS,
应用程序名是: VIEW,
主题是:     IOStatus(同访问名一样)。

项目是   mygesnp.

然后再在EXCEL单元格中通过VIEW|IOStatus!mygesnp 来取返回值。

难道这样不对吗

网友B(2007-09-04):
有点过头了。
直接从INTOUCH取就好。
view,tagname,点名称

网友C:
在 IO Server的帮助文档里面都有提到如何在Excel中监测IO Server 的砖该得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D:
IOStatus主题名下的Item必须是InTouch中定义的访问名,而不能是IO Server中定义的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