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PMAC2-PC104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6-12-06):
我要用PMAC2-PC/104的DAC口输出模拟量,可是我按照说明书设置完参数后,DAC1口并没有期待的输出,而是周期性的逐渐衰减的正弦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导.我用的卡是通过转接卡转到功控机的ISA总线的,不知是否有影响?谢谢!

楼主:
如果想让DAC端口输出斜坡或者S曲线形状的电压,应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哈哈哈!
没想到PMAC卡还有这么多人用阿
朋友!首先你在PWINPRO或PWIN32下通讯上了吗?
还有参数的设置在说明书上有的他分模拟量和数字量两类参数,模拟量接线时一般用单端接法。

楼主:
通讯当然是没有问题了,而且其他的应用也都正常了,只是对DAC输出没弄明白,多谢!还望多多指教.详细点!

网友A:
朋友!
可惜我这里没有PMAC资料,我知道北京的元茂兴和北京的钧义志成是PMAC卡的代理商可以找他们帮助你解决,我个人觉得如果参数和通信,接线都正常那只有卡上的D/A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