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编码器

楼主(2006-12-06):
请告知!我用的是Q系列的PLC,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为SSI形式

网友A:
看编码器怎样输出。如果是通讯,那么就用PLC的通讯扩展模块和它通讯。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B:
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用SSI输出的通过串转并模块输出并行信号,也可转成RS485和4--20mA与PLC连接。反正是针对编码器的输出不同就是不同的连接方法。

网友C:
即使编码器的输出是各林码也没有关系,三菱的一个指令就可以变成2进制的了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输出SSI格雷码是并行输出还是串行输出?我公司可提供SSI格雷码转并行输出或是转换为RS485和4--20mA与PLC相连。也有用三菱PLC和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连接的,但好象技术不是太成熟!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电话:028-86285090
MSN:jingpu_1688@hotmail.com

网友:
jingpu_1688:
我希望能够和三菱qPLC直接通讯,只要能够连上,我可以问贵公司连同编码器一起采购,很急!

网友D:
已和200224通过MSN联系了

网友E(2007-10-18):
欧洲 hohner编码器的特点
一.公司产品特点:主营欧洲多国的编码器——架设欧洲编码器桥梁。
1. 正在做市场推广,所以进口编码器中hohner是处在底端价位;
2. 交货周期快,一般4周左右交货。;
3. Hohner编码器是欧洲第二大品牌编码器制造商; 4. 高低温等特殊编码器可以特殊制造,(-42°~110°水冷 风冷 电加热)
5. 绝对值编码器码制可以通过开关切换。
6. 重型负载可做到轴向1000N,径向1500N;
7. 机械尺寸选择面广泛,轴空尺寸6-55MM;
8. 增量编码器最大脉冲数可以达到100000ppr,绝对值可以达到36bit (18×18).
上海派超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欧洲网站:www.hohner.es

网友F(2008-09-16):
高手,我是矿山技术工人,矿井提升机的调速部份是(三菱PLCFX2N,2DA,绝对值编编码器)来实现0到10V电压控制,请高手制作PLC程序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