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手提电焊机故障

楼主(2006-12-06):
各位高手:我公司有一台直流电焊机,用小电流时(150A以下)工作正常.但是当用200A左右的电流时,接电焊机的断路器老是跳闸.这是为什么呢?请教了!

网友A:
超载了啊!150A足以使用3.2的焊条了,一般维修用足够了,要是专门的搞焊接的公司,不会不知道超载了的。另外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虽然我不媚外,但是事实说明使用国产电气产品,尤其是较大功率的,请选择比设备要求负载多一倍的型号(热继电器除外)。200A的平均焊接电流,负载差不多要8个KW,要是使用220V电源的话,国产电焊机选用的开关一般都要跳闸。

网友B:
是的,超载了!

网友C(2007-10-29):
是超载了

网友D:
如果是200A或250A的焊机在150A上跳闸那就不对了,很可能断路器有问题,换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E:
如果是逆变焊机可能是大电流档的储能电容击穿了,如果是硅整流焊机检查大电流档的线圈是否短路.楼上各位提到的可能原因也不可放过,好好查一下,问题解决了告诉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