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S触摸屏加PC通信问题

楼主(2006-12-06):
我想使用K120S 接触摸屏在现场可以进行各种操作,同时通过PC机(软件可开发)设置及收集一些数据,请高手指点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可用多种方法连接
1。PLC-》PC用RS232 PLC-》PMU用RS485
2。PLC-》PC-》PMU用RS485不过电脑上要用一个RS232,485转换器

楼主:
谢谢! 触摸屏->PLC 用RS232通信一,PC->232/485->PLC用485通信二
物理上应该没问题。还有如下二个问题请教:
   1.触摸屏不断发信息至PLC与PC有冲突吗?
   2.通信二即485端口的协议与通信一232端口不同请指教。

网友A:
是有冲突的,比如触摸屏发的数据会被PC接收,但可以在PC的程序中解决不过较麻烦。建议PLC-》PC用RS232端口 程序用VB编写协议用K120S的LOAD或LINK或MODBUS都可以; PLC-》PMU用RS485端口协议在PMU中选择。这样的缺点是和PC通讯距离不远(低于15米)

楼主:
试一下吧,多谢指教.

网友B(2009-07-08):
谢谢指教,先试试看,

网友C(2010-08-27):
威伦TM6056IV屏与LS K120S PLC通信设置,我接的是9针D公插头2.3.5.不好通讯以前用的MT506MV的就可以,请高手指教.

网友C:
请教各位大侠:触威伦TM6056IV屏与LS K120S PLC通信设置,老是威伦屏COM灯不亮,急.我接的是9针D公插头2.3.5.不好通讯以前用的MT506MV的就可以.我的邮箱:YJSK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