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传感器求助

楼主(2006-12-06):
各位好,现在有这么一个项目:比如汽车吊,能够吊40吨的货物,那么当它吊接近50吨的货物的时候,就要能够给个报警,比如振铃或者指示灯。本来我以为用一个测重的传感器,然后+单片机,通过i/o口驱动一个继电器,来通过振铃或者信号塔报警。有朋友说可以用拉力传感器+二次仪表,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二次仪表? 有朋友做过类似于这方面的项目的吗?给点想过资料,或者给我推荐几款这样的产品。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首先,仪表分为一类仪表和二类仪表,一类仪表以传感器和变送器为主,二类仪表主要是用来显示和控制.
   二次仪表在该项目中起的作用就是显示和报警作用,该仪表的输入是标准的模拟信号,同时显示对应的物理量(重量).如上述表达不能理解可电话联系:13658619633

网友B:
如图所示,分别为拉力传感器和二次仪表。

网友C:
楼上的产品看起来很好
只是价格恐怕不菲吧

网友D:
楼上的,你估计这样一个传感器加二次仪表要多少钱?给一个大概的数字吧,想了解一下

网友E:
哪里看上去好,不都是这个外型的么?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好象是两个牌子,俺就知道下面两个传感器是德国HBM,哪位兄弟知道上面的是啥牌子?

网友B:
呵呵,上面两个传感器是宁波科利的,便宜得很。
2个HBM的事很贵的。面板仪表嘛,美国红狮的,2千来块。

网友F(2007-01-11):
学生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