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MITSUBISHI 300系列主轴电机定位放大器连接

楼主(2006-12-06):
  各位大虾:
      今修一台三菱300系列的主轴定位放大器,该放大器与主轴伺服单元连接,连接线已被
拉断.放大器是索尼的.接在主轴伺服单元上的插脚依次为7-14脚,放大器为A.B.C.D.E.F.G
插脚,请问从主轴伺服单元来的线怎样与放大器连接,目前已无资料查询,请大虾们能给与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这有一样的机床,你在哪里,我在无锡。13815106062

楼主:
你好!我在上海,能把你那主轴放大器到主轴伺服单元接线告诉我吗?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行!谢谢!

网友B(2009-07-19):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只要把电源线和屏蔽线找出路就可以,不要搞错了就可以,其他六根线就是接错了也不会损毁东西,你再去主轴监控画面看主轴速度监控画面,再用手转主轴,看有没速度,如果有并且转动越快速度就越大。